请教FX3U 485BD 之间通讯程序

楼主(2014-12-05):
我之前用FX2N做的 很正常 换3U的之后 通讯不上 RD SD灯没有反应 请问哪边还需要设置 例如参数等等!
致力于工控 QQ68614637

楼主:
没有回答的
致力于工控 QQ68614637

楼主:
还是大侠们都没有用到啊
致力于工控 QQ68614637

网友A:
是什么通讯 PLC之间做并联连接 还是NN连接 还是无协议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