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工艺这样应当合格了吧

楼主(2014-12-05):
大家看下这个电工工艺如何?
平常心!平常心!

网友A:
我觉得不好看。

网友B:
还不错,当然最好用缠绕带把线包一下。

网友C:
1:一个端子只能压一根线:
2: 应该用裸端子加齿形号码管
3:线不能直接走在铁板上应该加线槽

网友D:
就冲一个端子压两根线,我并不是太看好。不是说这样做就不能实现功能。两个端子正反相对比一个端子压两根线更规范。
尽量不要大幅度的去让端子变形,不好。最好是以一定的幅度让线弯下去。

网友E:
哈哈 高手很多啊

网友F:
有专用的压两根相关的端子,菲尼克斯twins

网友G:
用扎带,不如用缠绕带漂亮!
wangwenrenl

网友H:
对,缠绕带能工艺更合格!

网友I:
引用 网友C:
1:一个端子只能压一根线:
2: 应该用裸端子加齿形号码管
3:线不能直接走在铁板上应该加线槽
裸端子和绝缘端子使用起来有什么差别?

网友J:
不怎么样

网友K:
插入SB1里的线头没看见使用IT冷压端子,线头搪锡了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J:
不怎么样

网友M:
那应该他们主管管理也是有问题的,也许那位电工要做好啊!
独自漂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