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欧姆龙CP1H组合位元件

楼主(2014-12-05):
欧姆龙CP1H有没有像三菱FX系列K1Y0这样的组合位元件!!!

网友A:
欧姆龙里面一个通道例如100,包括16位,100.00-100.15

网友B:
W和H还有io通道(0,100,2000,30000)都是位串的组合,0.00-0.15可以直接为0通道,w0.00-w0.15为w0通道。H同理。

楼主:
它一个通道是16位的 如果我只需要低4位做循环而不影响到其它12位那伙如何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