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Q系列PLC串口通讯问题

楼主(2014-12-05):
现有一台Q系列PLC通过一个串口模块QJ71C24N-R4与7台条码扫描器连接,
请问一下,每台条码扫描器和串口通讯模块通信使用的是同一片地址吗?
也就是说第二台发出的内容会把第一台覆盖掉,是这样吗?
不能够同时有2台开启,是这样吗?

网友A:
QJ71C24N-R4沒用過
但485通訊時
每台条码扫描器要設定不同站址
Q系列PLC串口通讯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