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台达PLC DVP-10SX上载问题?

楼主(2014-12-05):
用DVP0-Delta WPLSoft 可以看到PLC状态信息.但一上载程序就报:“通信错误,功能不支持”。是什么原因呢?有没有办法上载PLC内的程序?

楼主:
有高手路帮忙解惑下呀?

网友A:
加密码了,并且设置了次数,次数已经用完。
下载积分:+1(yjs2014)
QQ106748835

楼主:
awwwpa: 还有没有办法把PLC程式读出来?本人想做个备份.

网友A:
要看了才知道。
QQ106748835

网友B:
程序有可能加密了

楼主:
回复和谐共赢:加了密码,在上载时应该有提示输入密码的吧?

网友C:
是哪版本?在设置里选通讯设置,传输方式选RS232,COM1 ASC11 7 偶 1 9600 1确认。若有密码会提示输入密码对话框。我用的2.38版。

楼主:
本人用的是2.37,通信与你的设置一样,本人也可以能过"通信"看到"PLC的状态信息."

网友B:
看看通讯口旁边数码是什么
下载积分:+1(yjs2014) 谢谢谢

网友D:
先点“通讯侦测”菜单,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