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三菱Q系列PLC写入程序问题

楼主(2014-12-05):
新买的三菱Q06H CPU,把从其他PLC读取出来的程序和参数写入新PLC后校检,软元件参数里好多不一样啊 ,哪里出错了吗? 批量监控软元件数值全是很乱的的数值,比如-9999999啊之类的,有人遇到这情况吗。。。。。。。。

楼主:
论坛有写入参数和软元件的教程吗?找了好久找不到

网友A:
用Q02UCPU和定位模块控制10轴伺服,校验时不一致,但是是定位数据造成的,并没有什么错误

楼主(2015-01-13):
引用 网友A:
用Q02UCPU和定位模块控制10轴伺服,校验时不一致,但是是定位数据造成的,并没有什么错误
朋友,前阵子上班忙没研究这个了,现在还想继续学习,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啊,我的具体步骤是这样的:1.先把正常工作的CPU里面的参数+程序读取保存下来。2.换上新的CPU,删除里面的程序参数,3.打开备份好的参数+程序,写入数据,执行,写入完了之后重启PLC,设备报警啊。 能不能麻烦您帮我看下是不是我哪里步骤出错了?对了,写入程序之后报错这个CPU在读取数据时还会多出一个选择模块那个选项。在此先谢过大神了,有时间的话帮下我吧

网友B:
应该是智能功能模块数据没有读出。重新写进去后没有原有数据报错。多出的模块照实物选择就好。例如DAIN。

网友C:
你注意看看CPU 是不是同一型号 还有就是你看看有其他功能模块没有 如果你是用老软件就一定读不完 新软件就可以 读取的时候重新建立一个工程 我以前遇到没建立新工程也是读出来有问题

网友D:
监控看看报错代码啊

网友E(2015-03-29):
请查下错误代码再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