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Fx3u问题

楼主(2014-12-05):
各位大神3u梯形图前面没有联通,计时器t却计时不停,还有y前面也没联通却有输出,这是什么状况?求高手解答下
我是写进Plc在线监控看到的

网友A:
有一种可能:
你当前的程序不是PLC里的程序。你从PLC里读出程序再监控看看。

网友B:
第二种情况,重复输出了

楼主:
没有双线圈,程序是刚刚写进去的

网友A:
如果检查无误。那可能是PLC坏了。侧面标签拍个图,我看看是真货假货。

楼主:
已查到问题
,谢谢各位了

网友C:
你怎样去问题的,说一声好吗

网友D:
楼主既然向大家提出了问题,现在又解决了,是不是应该也告诉大家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呢。不要只会索取嘛

楼主:
几天没来,这个问题是前面set m0置位,后面rst m0都通了,在线m0看似没通,实际m0是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