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松下A5伺服驱动器问题

楼主(2014-12-05):
我需要用三菱PLC控制两套伺服分别完成某器件轴向力的控制和扭矩的控制,请问是否应该对应说明书上的位置控制模式和转矩控制模式?外围连接应该是怎样?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理我???

网友A:
不太理解啊,能具体一点么
生活的理想就是理想的生活

网友B:
需要用到模拟量控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