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U PLC 脉冲丢失

楼主(2014-12-05):
硬件:FX3U-64MT一台 MRJ3-40A伺服一套
伺服设定位置模式 控制方式:脉冲加方向
故障现象:电机正转在输出脉冲频率为5000左右时脉冲不丢失,发多少就收多少;加大输出脉冲频率后脉冲就会丢失每次丢几十个
电机反转时输出脉冲频率不管大小脉冲多不会有丢失
现在换了几个电机和驱动器都是一样的问题,各位大佬们这个该怎么解决啊?

网友A:
那伺服 你是有什么接线法啊

网友A:
伺动器 有个可以接受500K 信号的

网友B:
有的时候是受干扰导致。想办法减少干扰,使用屏蔽线,加上滤波磁环。
另外正转和反转,其中一种不丢脉冲。另一种脉冲有多或少的时候,就要注意了。
因为使用是方向+脉冲。其中有一种情况的时候,方向信号会输出。 很可能是方向信号干扰到了脉冲信号。屏蔽线效果不好,或者焊接插头的时候,这二个脚有干扰。

网友C:
一般是受干扰导致的,最好选择合适的滤波器。
lishunlong86

网友D:
用MR Configurator2监控下指令脉冲和实际位置的曲线,先不带负载监控,看是否会丢脉冲;然后再带负载监控,适当调整电机刚性,看是否有效果。如果没有,检查下机械机构(如减速机什么的)。还是不行跟三楼说的,干扰问题,从新换根控制线试试,或加磁环!

网友E:
以后设计的时候 精度很高的地方 都不要用走脉冲的

网友F:
不走脉冲走什么

网友G:
有个参数需要设置的。。。

网友E:
走通讯嘛,FX3U-20SSC-H 两轴的或者伺服加CC-LINK模块,简单定位都够用了。如果你轴多的话,可以选Q或者L系列PLC,不选高性能的 ,成本也不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