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与欧姆龙CP1H内存地址的问题

楼主(2014-12-05):
小弟在做海泰克PWS3261与欧姆龙CP1H的连接,其他都已正常。就是监控PLC的输出点时无法监控到。因ADP3里面没有CP1H我选择的PLC是CJ1M。输入监控的用到CIO00311为止。我的输出点应该从哪里开始,求大神指点。

网友A:
CP1H的输出是开始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A:
100.00开始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我想请教的就是在PWS3261里面选择什么型号的PLC代替CP1H,然后屏里面什么地址对应的是PLC输出地址

网友B:
你在plc程序里加一段程序不就好了吗

网友B:
1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