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同一个输出点怎么连续输出2次

楼主(2014-12-06):
比如X0得到一个脉冲,让电磁阀Y0连续动2次,最简单的程序要怎么写?

网友A:
如果2次动作之间没有间隔时间要求的话,用脉冲的上升沿和下降沿驱动就行了。

网友B:
用SFC写吧。
平常心!平常心!

网友C:
1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2次动作之间没有间隔时间要求的话,用脉冲的上升沿和下降沿驱动就行了。
谢谢!不过电磁阀驱动气缸,气缸一个伸缩要2秒左右。X0脉冲时间很短。还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B:
LD X0 //开关
SET S0
STL S0
OUT M0
LD M0
OR Y0
OR M2
ANI M1
ANI M3
OUT Y0 //输出
LD X2 //气缸到位感知
SET S20
STL S20
OUT M1
LD X1 //气缸原位感知
SET S21
STL S21
OUT M2
LD X2
SET S22
STL S22
OUT M3
END
平常心!平常心!

网友D:
再提供一個

楼主:
谢谢两位高手
电气法师

网友E:
一楼的方法

网友F:
两三步状态不就搞定了,按一下,执行一次,单周期嘛,循环一次,再按再动。方便快捷啊!程序不一定是追求极致的简单。要以实用,好维护,好理解等等各方面折中出一种比较好的编程方式。不一定非要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