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轴涂装机不能回归原点了

楼主(2014-12-06):
6轴涂装机不能回归原点了,先是x20输入点坏了,我把其更换为x23,后调试好,可以运行了,第二天开机后就不能回归原点了,5只fx2n-1pg和一只fx2n-4da
触摸屏为fuji的UG330H-SS4,程序为繁体字,我没有条件拷贝程序。
6只伺服为三菱MR-J2S-40A
谁可以搞定联系我,我在昆山,电话,132222253772,qq1047415149

网友A:
最好的办法就是联机监控

楼主:
不好监控啊,监控就没办法连接触摸屏了

网友B:
PLC是什么牌子啊,OMRON的原点是固定的,你换了就错了。
平常心!平常心!

楼主:
三菱FX2N的

网友A:
没办法,共用一个口是有点不方便,那就不管屏了,手动给值了,我一直都这么干,我还用另一个方法,触摸屏在线模拟

楼主:
触摸屏可以在线模拟吗,富士的UG330H-SS4。

网友A:
这个屏我不清楚,不能就把把它丢一边凉快去,不用屏一样能做

网友C:
X20是什么信号

网友D:
加个bd模块,连接电脑,监控程序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E:
跟屏没有关系吧,

网友F:
有没有电路图呀?

楼主:
没有电路图,X20为伺服正常信号,BD模块没用过,查查看,谁在苏州附近,有时间我带你去看看,有报酬的。

楼主:
有5只FX2N1PG 和1只FX2N-4DA,可PLC程序TO和FROM指令只到TO K3,难道后边的模块不需写和读指令吗,不解啊!

网友G:
在网上买个FX接口扩展维修方便

网友H:
有没有你未改动的源程序?应该是改出来的问题。把原程序传上来看看。

网友H:
有可能x20原接入的外围元件出了问题。

楼主:
不可能的,只把所有的x20该成x23,再把输入端子移到x23位置,

网友H:
输入端损坏的几率相对低一些,可以外接输入信号来检验。如果只是在plc上改动了x20,那么触摸屏上对应的辅助继电器m20或者其他也应该改动。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H:
可以把触摸屏程序传来看看。

网友I:
2n的好像没有回愿点指令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