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6):
例如 正限位设定  大于多少脉冲就停止正转
          负限位设定  小于多少脉冲就停止正转
     原点自己调好位置之后,关机重启,那么D8340即等于0
         最后在设定每次上电时,把上一次的位置脉冲D 8340传给这次的D8340.  这样是不是就不需要开关了啊

因为空间太小,不好装开关。PLC 是FX3U,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吗?总感觉用软元件控制不太安全。谢谢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A:
这样会伺服的位置会越来越不准的,有了开关就可以通过找原点消除位置误差的。
装不了开关那就只有撞死挡来确定位置;在开机的找原点时候先确定伺服当前的位置,再确定找原点时伺服运行方向,然后伺服走到死挡位置再按一定的脉冲量来寻找原点(伺服驱动自带的寻远点功能,它可以设定伺服撞到死挡后电流会增大,然后反方向按一定脉冲运行至原点)。我曾经就是这样做的,位置比用软元件准多了。伺服上的机械开关是不能少,伺服的位置还是需要机械上结构来保证的。
  • 下载积分:+1(嘿嘿不黑哦)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会伺服的位置会越来越不准的,有了开关就可以通过找原点消除位置误差的。
    装不了开关那就只有撞死挡来确定位置;在开机的找原点时候先确定伺服当前的位置,再确定找原点时伺服运行方向,然后伺服走到死挡位置再按一定的脉冲量来寻找原点(伺服驱动自带的寻远点功能,它可以设定伺服撞到死挡后电流会增大,然后反方向按一定脉冲运行至原点)。我曾经就是这样做的,位置比用软元件准多了。伺服上的机械开关是不能少,伺服的位置还是需要机械上结构来保证的。

    感谢,我来看看我的伺服驱动器带不带你说的这个功能     “服驱动自带的寻远点功能,它可以设定伺服撞到死挡后电流会增大,然后反方向按一定脉冲运行至原点”

网友B:
    有能记住原点的伺服,需要装电池保存。
  • 下载积分:+1(嘿嘿不黑哦) 真诚感谢!   ..

网友C:
    要有原点指令,不然的话会有运行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有原点指令,不然的话会有运行偏差

    还是想办法装个微型原点开关吧。正负限位就打算用内部寄存器的数值

网友D:
    台达的A2系列伺服完全可以达到这个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