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司一台英国人做的设备上载的Q172DS运动控制程序,模拟不了.

楼主(2014-12-06):
如题!请使用过此CPU的同行能指点一下.
lishunlong86

网友A:
模拟不了,有没有什么提示?我下载程序看了下,也模拟不了,另外机械系统里面没有凸轮曲线?
lishunlong86

网友A:
嗯,是的,不过我用自己些的程序也仿真不了了,可能是软件问题吧,以前我模拟仿真过!你可以直接连设备在线就可以了,不用离线模拟,如果你要监控。
要是凸轮曲线没有加密(三菱以前的低版本除外),一般都可以上传上来的。以前的版本,如果你用高版本打开,凸轮曲线会直接提示显示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