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S7411触摸屏会变得反应迟钝了

楼主(2014-12-06):
为什么台达ES2PLC与台达变频器MODBUS通讯时 台达BS7411触摸屏会变得反应迟钝了

网友A:
你这2个从站是用的一个通讯端口吗?如果是,就是端口都通讯负担太大,对操作不能及时响应,07S411有多个端口,单独通讯应该能解决

楼主:
切断变频器输出端电源 触摸屏就恢复正常了 是不是有干扰 请各位指教指教

网友B:
通讯电缆加磁环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