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6):
称重传感器需要先接变送器转成4-20ma的电流接入模拟量模块吗,可不可以直接将称重传感器的两根信号线接入模块上,用传感器输出的0-5V或0-10V的电压作模拟量给PLC?因为我们设备上有压力传感器接变送器然后接到模块上的,想请教一下有经验的大侠,谢谢!

网友A:
自己找来试一下准不准不就知道了

网友B:
可以的,模拟量模块接电压信号端子!

网友C:
不要误导人家。不可以的,要接变送器的。称重传感器输出的是毫伏,需要用变送器放大后转换成标准信号(0-10v或4-20ma)才能接模块
  • 下载积分:+5(夏日雪梦)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caizebin)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误导人家。不可以的,要接变送器的。称重传感器输出的是毫伏,需要用变送器放大后转换成标准信号(0-10v或4-20ma)才能接模块

    这位兄台是实在人!谢谢

网友D:
    可以找模块拟量电压0-5V的PLC模块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找来试一下准不准不就知道了

    都是废话!

网友E:
    有专门接称重传感器的模块啊
    看你选哪家的PLC了

网友F:
    有带4-20ma输出的称重传感器,德国萨多利斯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不要误导人家。不可以的,要接变送器的。称重传感器输出的是毫伏,需要用变送器放大后转换成标准信号(0-10v或4-20ma)才能接模块

    正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是废话!

    你说废话就废话吧,随便
    连自己动手偿试都不愿意去做

网友H:
    有两种方法:
    1,plc模拟量要用变送器。
    2,plc称重模块直接接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废话就废话吧,随便
连自己动手偿试都不愿意去做
你知道个什么? 我这边问一下,准备去采购,要买回来,懂吗?我不问下,随便买啊!
知道么就知道,不知道就算,哪这么多废话

网友I:
只要传感器输出的是标准信号,就可以接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