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师傅其请进来帮下小弟

楼主(2014-12-06):
请帮小弟解说下这图片的 复位是什么意思 要是接线怎么接...

网友A:
安装你图纸的意思应该是要电机正反转,按下启动电机正转,正转时间t1后,电机反转,反转t2之后电机又正转,反转,如此循环。如果是这样的话在kt1线圈那里串kt2的常闭延时点就好 [attachment=129590]

网友B:
单相电机的正反转,,KT1时间继电器有带电信号复位清零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单相电机的正反转,,KT1时间继电器有带电信号复位清零功能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