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触摸屏修改S7-200的PID参数?

楼主(2014-12-06):
各位好,本人有时在工程中想在触摸屏中修改S7-200中的PID参数,但不知如何操作,只能读而不能修改,要修改只能用电脑,不方便。请问各位大侠有何方法?谢谢!

网友A:
PID向导配置完成后,会产生对应的数据块。数据块的名称与你设置的PID回路名称相对应。
而配置PID向导时,会有一个起始地址让你选择(V区)。配置完成后,打开对应的数据块
就能找到你想要改变的参数。有注释的,都对应好了V区的地址。有VD,VB两种数据格式。
找到要想修改的参数 地址,就可以在触摸屏或文本上修改了。
下载积分:+1(chen_0106) 真诚感谢!

楼主:
我试过,只能读但不能写。

网友A:
能修改是肯定的,以前有做过这样的程序。
要不用中间变量来转一下看看

网友B:
用V区来做啊,还有要注意转换,一般应该是不会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