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昆态MCGS屏用户登录页面大小调整

楼主(2014-12-06):
我刚用昆态MCGS屏,程序编好后下载到屏里,用户登录页面太小了,在运行策略下启动策略里的脚本中进行调整(!SetNumPanelSize(3,800 )),没有效果,请各位大侠帮帮忙,谢谢了!

楼主:
原因找到了,是操作方面的问题,当用户登录页面太小时,在运行策略下启动策略里的脚本进行调整(!SetNumPanelSize(3,800 )),加大800的数值,重新下载程序,当重新进入用户登录页面时,页面大小没有变化,这时先选择用户和输入相应的密码,确认后进入,断电再重新上电,再次进入周户登录页面时页面大小就改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