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模拟量输出模块和变频器给定频率换算

楼主(2014-12-07):
输出模块是0-20MA 但是我的变频器输入是4-20MA,对应0-50HZ,该如何换算编程呢?

网友A:
12位分辨率的DA输出,0-20ma对应0-4096 ,只需加上4ma对应的819,让你的输出控制在4096-819=3276以内,输出的时候加819就可以了。

楼主:
我要触摸屏控制输出

网友B:
需要一个 实数给定值 转换为INT值得程序段!!
二楼的说法是错误的。西门子200的模拟量输入输出20mA最大值对应为32000,分辨率不同,最小跳变值不同而已。
正题:
1、实数a为触摸屏上显示与更改的变量(对应PLC中的某个VD或MD变量),工程量如34.5Hz
2、a/50.0=b为设定的比例
3、c=b*25600.0,
4、d=c+6400。0 为要给出到弄你离是哪个输出通道的值,需要转换为INT值
其实自己列个算式就可以了,或者在网上找个库文件。

楼主:
西门子好像有模拟亮库的 使用方便吗?

网友B:
你说的库该是300、400或1200,1500的吧
200的我没有看到过,是自己做的自己用。

网友C(2015-0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