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编码器测速编程思路

楼主(2014-12-07):
西门子200如何做用旋转编码器检测电机转速的程序 只要求说明思路就可以
永远年轻

网友A:
原理:
知道编码器分辨率,计算单位时间内编码器的脉冲数量就行了。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1(weisongyuan)

网友B:
1:电机旋转一周编码器接收的脉冲个数。
2:1秒内接收编码器的脉冲个数,再经过换算即可。
3:如果存在皮带轮等减速装置。必须考虑。
下载积分:+2(weisongyuan) 真诚感谢!已经使用中断 ..

网友C:
定时中断就可以了
真诚感谢!谢谢您 利用SMB34定时中断,解决了
下载积分:+1(weisongyuan) 真诚感谢!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永远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