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172CPU

楼主(2014-12-07):
这个程序用Q172CPU的软件打开?

网友A:
用gx-works2打开,除了A系列,works都能打开

楼主:
打不开,Q172是运动定位CPU 不能用gx-works2打开。

网友B:
172要用MT软件打开
lishunlong86

网友C:
貌似MT也打不开哦
,motion程序不对吧?motionCPU是Q172,还是A172?我用两个软件都无法打开。
lishunlong86

网友C:
还有触摸屏程序,高版本软件也打不开哦,提示要2.48的
lishunlong86

网友C:
你用最原始的motion软件打开吧,MT-Developer 可以打开(MT-Developer2打不开),motionCPU是Q172H的。触摸屏的还是没法打开。

楼主:
用最原始的软件可以打开。
lishunlong86

网友C:
用MT Developer2也可以打开,弄了好久,不知道怎么上传不了图片。需要的话去此群 423079203,图片里面看吧!
lishunlong86

网友C:
请问下楼主,为什么程序里面没有凸轮曲线?程序不完整?

网友D:
用MT软件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