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路脉冲最多控制几台步进电机?

楼主(2014-12-07):
小弟最近要接个项目,有12台步进电机,其中有六台电机的运动完全是同步的,可不可以六台步进电机用一路脉冲输出?能带的动吗?真心求助。

网友A:
可以啊6 个步进电机脉冲控制线全部串联接入plc

网友B:
应该是并联,PLC的输出,通过限流6只电阻,分别送到6台步进电机驱动器。

网友C:
做过两台步进电机并联共用一个脉冲输出点,使用正常,六台的没试过。

网友D:
12台如果不是同步如何控制呢?
平常心!平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