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大神

楼主(2014-12-07):
我用的是西门子1200的plc和DCS通信,DCS需要采集我的模拟量,我想问一下,在PLC里还需要编程序吗,具体怎么做,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A:
DCS能直接访问你PLC的AI地址么?可以的话就让他直接读好了,相当于你的PLC是DCS的一个通过通讯读取数据的模拟信号采集器。
DCS不能访问你PLC的AI地址,那他可以访问哪个区的数据,你做个中间传送,把地址对应好就可以了。
DCS要求读取的是工程量,那你就需要编程序,将AI输入转换为工程值在给DCS了。

网友B:
前提是你的DCS要有支持西门子PROFIBUS通讯协议的驱动程序或通讯软件。
急急急,大神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