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发生抖动

楼主(2014-12-07):
三菱HG-SR352(B)电机,工作内型转台形式,
半闭环情况下,空载不抖动;
带负载后转台发生抖动;
求各位大虾帮忙解决,谢谢!

网友A:
带转台要加减速机的,不然你很难调好的!

网友B:
天氣冷所以發抖.....
試試調整 機械響應頻度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C:
调谐设置一下

网友D:
试调下调谐响应速度

网友E:
同意4楼说的

楼主:
1楼大侠那种减速机精度高哇!
lishunlong86

网友F:
引用 楼主:
1楼大侠那种减速机精度高哇!
以前做过有转盘项目,用的是电产新宝的高精度减速机还可以。
电机抖动问题:先调整下自动响应,,用MR Configurator2读出来伺服电机参数,看看参数中的负载惯量比,适当增大,然后在微调位置环和速度环(需将自动调整模式改为手动模式),达到精度要求即可。详细说明见手册!也可以用MR Configurator2监控电机曲线来判断!
下载积分:+1(合力叉车) 好贴好贴!

网友A:
小轴带大盘,你知道这个惯量比超了多少?就算调好了,勉强可用,温升呢?,能用几天?只有理论没有实际经验是不行的!

lishunlong86

网友F:
所以要用MR Configurator2读出电机运转的参数啊,看看惯量比到底是多少来判断电机是否合适!
还有用法兰安装形式的减速机,会存在小轴带大盘吗。我想机械工程师设计的时候,不会傻不拉几还用普通轴向的减速机,来带大盘吧!

网友G:
调负载惯量

网友H:
貌似机械共振,可以调整下机械相应频度试看看

网友I(2015-06-06):
自动调整一下,设置一下刚性。

网友J:
伺服电机不同心,轴承间隙大也会抖动,一般用塑性联轴器或者同步皮带连接可以有效减少抖动。这些抖动一般调整参数很难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