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请问各位高手谁自己做过PC-PPI的电缆?

楼主(2014-12-07):
请问各位高手谁自己做过PC-PPI的电缆? 能指点一下怎样制作的。
十分感谢

网友A:
不需要制作的
直接采购一根USB转485通信的转换器就可以了(一定要过硬品牌的,驱动好)。
要连接PLC的话需要注意转换器的9针口为公的。
自己制作?不知道谁的水平这么高啊 嘿嘿

网友B:
我前段时间也想自己做一条,苦于没有资料,后来买了一条普通的,就几十元钱,可以正常使用,楼主买一条算了!

网友C:
自己制作的可靠性不高啊

网友D:
就是RS232转RS485,很简单的

网友E:
才买了一根30块,通讯的很好,做起来有点麻烦吧

网友F:
如果电脑上带RS232接口,用一个232转485的模块就可以了。
如果电脑上只有USB接口,则先需要USB转232的线,然后232转485

网友G:
你可以试试这个图

网友H:
25元一条 值得自己做吗
永远年轻

网友I:
还是买一条吧,自己做不好用

网友J:
不值得做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