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d8340数据问题

楼主(2014-12-08):
问一下用绝对定位指令时 第一次走5000脉冲 第2次走1000个脉冲 第3次走负6000个脉冲 这时D8340的数据是0吗?

网友A:
不是,负5000

网友A:
错了,负6000

网友B:
跟第一次定位之前的值一样

网友A:
哥哥这是绝对位置,不是相对位置好不

网友B:
明天实验看一下,用事实说话!
先下班
mythic

网友C:
如果真是绝对定位,第二次实际走的是反向4000个脉冲,也就是反向回到距离原点+1000的位置,第三次实际走反向7000个脉冲,即距离原点-6000位置
因为你只说脉冲,没说方向,所以只能认为你是走到某位置了

网友B:
第一次定位前:
[attachment=129702]
第一次定位后:
[attachment=129703]
第二次定位后:
[attachment=129704]
第三次定位后:
[attachment=129705]

网友B:
第一次定位前:
[attachment=129707]
第一次定位后:
[attachment=129708]
第二次定位后:
[attachment=129709]
第三次定位后:
[attachment=129710]

网友A:
绝对位置方向无需指定,由你的脉冲数决定正反转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特别感谢发图的那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