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8):
[]变频器160/182KW,额定电流350A,熔断器也按2倍选取么?电压选多少?原配是2个熔断器并联的,型号看不起了,谢谢大家。

[attachment=129659]

网友A:
选500A熔断器试试,刚上电的时候电流较大,选小了就烧了。

网友B:
普通情况下变频器启动电流最大为额定电流的1.5倍,500A足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500A熔断器试试,刚上电的时候电流较大,选小了就烧了。

是2个并联的..每个多大?刚上电有限流电阻,实施软起,怎么会电流大???

网友C:
建议用两个200A的熔断器并联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情况下变频器启动电流最大为额定电流的1.5倍,500A足矣

额定电流是三相输入输出每相电流,不知直流母线电流是不是也是标牌的额定电流?

网友D:
选用不超过400A的
与软启动不一样
主要选用保护可控硅这类型的

网友E:
我们公司45KW的变频器选用的士160A熔断器,老外选的,大概1.6倍左右

网友F:
快熔200A2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公司45KW的变频器选用的士160A熔断器,老外选的,大概1.6倍左右

也是装在母线上的么?

网友G:
换空气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