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8):
目前正在做一个项目,需要上位机软件C#与 三菱Q系列 做以太网通讯,请教一下 上位机与PLC之间的通讯格式,找了好久 都米有找到!!

网友A:
引用楼主quanchunhao于2014-12-08 12:49发表的 C#与三菱Q系列以太网通讯的数据格式!!! :
目前正在做一个项目,需要上位机软件C#与 三菱Q系列 做以太网通讯,请教一下 上位机与PLC之间的通讯格式,找了好久 都米有找到!!

1.安裝MX Component V3
2.C#與PLC連線設定
  (1)增加PLC通訊元件
  (2)選擇通訊元件:MITSUBISHI ActQJ71E71TCP Control------QJ71E71模組以TCP/IP方式連結PLC
   (3)選取通訊模組
     將模組拉入Form中
    『屬性』出現 axActQCPUQUSB1
3.ACT 控制可用功能及功能屬性
參閱QJ71E71模組使用說明

网友B:
每帧数据结尾处以结束码结束即可。

网友C:
mx3在 .NET中使用,會有問題,不能直接拉入使用。
要使用參考dll的方式。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D:
MX Component V4 简单设置 建立COM接口 调用函数读写 MX Component V4 软件包里有案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