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8):
帮我瞧瞧,当按下停止按钮X1时,调试时Y0怎么不断开,T4-T6也复不了位,郁闷中,高手指教一下,谢谢。把辅助继电器前的y0去掉能执行,但t4-t6不能清0。

网友A:
我看的头大。我建议你删了从来吧。把条理罗列清楚。我给你个大致方法。
首先,列好输出点。
LD M0----------------------OUT Y0
LD M1----------------------OUT Y1
LD M2----------------------OUT Y2
LD M3----------------------OUT Y3
然后,列好输入点(输入点的应用根据你的项目具体要求,开关有很多种,最常用2种就是按下去会马上弹上来,或者按一次下去,按第二次弹上来)
LDP X0---------------------SET M4
LDF X0---------------------RST M4
LDP X1---------------------SET M5
LDF X1---------------------RST M5
再然后,就随便操M吧,让M之间发生关系。
关于计时器的使用,尽量避免LD T0-------OUT T1 K30这种用法。都使用M来桥接。
QQ76214024

网友B:
是有点某乱,三菱不熟悉路过,希望下面给出正解

网友C:
把辅助继电器前的y0换成T6的常闭点试试
三菱用的少
热心助人!试过了,不行,y0开与T6的闭点串起来也不行。

网友D:
T6常闭换成常开加取反指令

网友E:
看我的主题有这个的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F:
X1时,
RST Y0 RST T4~T6
就可以了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C:
发个运行截图上来看看

网友G:
我用模拟软件试了一下,程序没问题,楼主注意一下,x0,x1应该是瞬动按钮。
  • 下载积分:+5(yangming0303) 真诚感谢!谢谢你的帮助 ..

网友H:
    楼主是不是将X0做成常ON状态了。
    如楼上所说X0    X1做成上升沿试试看看。

楼主:
    谢谢10楼11楼的帮助,问题已经解决,调试顺利,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I:
    应该是可以的。。你是不是那个X1只是瞬间按下,然后复位了。。实在不行的话就加复位指令吧。。。RST单个复位。。ZRST区域复位

网友J:
很多时候,人们往往会被一些简单的问题困扰。
类似的问题,如果按钮一律使用沿触发,就会规避仿真时所带来与实际按钮的区别的误区。

网友K:
顺序控制的话,用后续步结束前续步,如果前续步需要保持,就置位它。大概就是这样一个逻辑,你写的思路不是太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