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1000台)大批量生产降低成本的途径

楼主(2014-12-08):
我这有个客户,有台设备需要大批量生产,大概1000台左右吧,两台伺服,一个60点的PLC,硬件和工艺上已经减无可减,具体就想把复杂的电柜箱电路改成集成电路板,把PLC控制变成单片机控制,他还提了个节省成本的可能,问是否能减掉伺服驱动器,用单片机或者其他直接控制伺服或者步进。那台设备伺服用的是200W的。(200W的意思是200瓦。哈哈)
QQ76214024

网友A:
这个要看要求我用110步进代换400W伺服用过

网友B:
当然可以,实际上许多的设备本来可以直接使用plc触摸屏,但是为了成本和减少体积,自然就会使用单片机和定向使用的伺服控制的,这是正常的途径和方法。

网友C:
这算不算偷工减料

网友B:
这怎么可能是偷工减料,大厂的设备必须如此。只是前期的投入太大。并且有相当多的技术含量。比如伺服控制就可以采用adi等等的ic来针对性的设计,可以大幅度降低成本。并且可以设计得比用plc触摸屏好得多,并且更合理。因为触摸屏plc是通用设备,一套设备上没有用的东西太多。成本必然会增加。

网友D:
首先保证设备安全性,生产稳定性。
以上能够保证都可以改的。

网友E:
我觉得想要降低成本你的这个思路不对,1.设备自动化或机械师减少生产人员,2.工艺简化,动作简化。其实一句话就是减人,人的成本才是最大的,可以持续的降低成本,如果你改机器只是一时的降低成本。还有设备改掉后稳定性和产品质量是否能保证,好好想想吧

网友F:
只要功夫深

网友G:
我是学电子与电器专业,我认为plc完全可以用单片机板代替,可以把他们集成化。大批量可以请专业人士设计开发,像步进电机,什么的已经有高度集成芯片,模块控制。像现在变频空调,他是在室外机有变频模块,没变频器。只是不如plc,驱动器设计简单,工艺改变时程序改动方便 ,比如一般电梯用plc,但也有不用plc,用单片机控制的。这不是偷工减料。批量是没必要plc加驱动器什么的,像家用电器,你们见过还用plc加各种模块驱动器控制吗?

网友H:
最主要首先你对单片机的认识程度,我有一个胶机的供应商,温控都是用单片机做,但是一直都不稳定,这可不是我一个厂家说的,其他有用到的同行都说,很不稳定,几个月就要过啦更换主板,他的量可不少,
实际的情况你自己要去考虑的,PLC转单片机肯定是可以的,其实PLC也就是单片机,好不好必须你去衡量.

QQ:84818626

网友G:
plc的确稳定性等等好,因为它从硬件软件有一系列抗干扰。我曾经在一个冷库工作,它智能温控器也是自己开发的。我打开看电路板,输入没有隔离,电源也没有隔离。这样的温控器,有时接触器吸合也会死机。

网友I:
没有那么简单,要投入很大的研发费用,反复试验才能确定。

网友J:
200W做1000台不就等于2000一台,还要东改西改,还有钱挣吗?

网友K:
改尼妹啊,老板商人以金钱上,虽说咱干技术的不能如此下流,但你也别太那个了,君不见,包二奶,开豪车搞移民的不都是官员老板吗?有你的份么,中国制造业很强大吧,因为劳动成本低。所以,能忽忧多忽忧,能赚多赚,能捞多捞,只要保证安全和稳定性就行了。

楼主:
都是神人啊。哈哈。搞搞看看吧。其实投入也不大。
QQ76214024

网友L:
这样一改话是不是给现场维修人员带来困难。因为PLC应该比单片机简单易懂,有触摸屏可以显示故障。

网友M:
没必要单片机不稳定

网友N:
要是用了单片机的到时要是运行不稳定的话。给你的维保工作带来多的烦恼。

网友O:
好像机器人上的伺服就是集成在一块电路板,然后插在控制器卡槽内,这就应该是定制的伺服模块。
不断向前

网友P:
问题是如何控制质量,你要做耐久测试吗?环境测试,振动测试吗?
一个新开发的东西,批量生产前,不做这些测试你敢交客户?

网友Q:
完全可以开发一块集成板控制 毕竟1000台的批量

网友R:
貌似不应该这样改。不符合社会化大分工。单片机代替PLC,应该没问题。伺服驱动器也要自己做,水平什么的应该非常好了呀。这就像卖包子的,因为面粉贵,要自己种小麦一样。当然可以。不过不好。毕竟自己不是做研发的驱动器的,要不然国产,进口,仿的,还有什么区别。

网友R:
看看市面上便宜的数控切割,数控转什么的,也没有自己做驱动器的。也是买的呀。自己做成本根本不合适。我们公司便宜的数控设备上用的都是,控制板(可以自己定制开发的或者通用的)+驱动器+伺服电机或者步进电机。贵的法拉克什么的才是自己CPU主板,法拉克驱动器。国产的好的机床,也是自己做主体,二次开发控制系统(有的直接是法拉克系统,西门子系统,还有其他成套解决方案),没有自己做驱动器什么的也。比如做手机的,除非特别强的,其他人也是买CPU。主板什么。没自己做CPU的。不符合社会分工。不是以前,现在人在一个方向在精就不容易了。想跨行不容易的,即使做出来,也要有其他方面牺牲。(稳定,精度什么的)。

网友R:
如果这水平,可以全部自己做,还给老板做什么。直接自己找生产PLC厂好了。或者自己生产PLC卖了。

网友S:
自己做,往往能把自己做死,如果比较关键的设备,用这么些硬件,这样的设备我不会选的,直接拒之门外

网友T:
引用 网友J:
200W做1000台不就等于2000一台,还要东改西改,还有钱挣吗?
是功率200瓦不是20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