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一个300数据块的问题!

楼主(2014-12-08):
[attachment=129677]
如图,我想查找梯形图里的DB3.DBX5.1应当怎么找?打开DB3数据块也看不到5.1这个位啊!
请指点下,谢谢!

网友A:
这是一个数据块的一个位啊。

网友B:
具体操作方法见图片:
[attachment=129711]

网友C:
只是一个位,在DB3

网友D:
这个位地址当然在DB3中,只不过他不一定以位地址形式出现,也可以是数组,结构,字,双字,那就需要查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