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 GP54501与欧姆龙E5EZ温控通讯问题

楼主(2014-12-08):
pro-face与欧姆龙E5EZ温控通讯使用HMI 串口2通讯成功,怎么把温度数值给PLC(欧姆龙CP1H) PLC与HMI使用COM1通讯
谢谢大仙给于指点!!

网友A:
在你的脚步里面在写一步,赋值运算就可以了,例于 D500= C1001

楼主:
已经解决 我是用复制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