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8):
怎样能让伺服电机收到讯号后从高速运转立刻停下请高手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A:
惯性不大的话电机本身应该能停吧?要不加个电磁制动器

网友B:
伺服控制端接线有一个紧急停止吧

网友C:
电磁制动和紧急停止都不要用,因为这个容易烧毁放大器的,而且这些都不是给伺服控制用的,只是作为安全应用上的
直接给伺服一个停止信号,这个是最快的了,还有调节里面的参数,使伺服响应高.正常的伺服可以达到几十毫秒能停下来,最好的还加制动电阻,把急速降速的能量给消耗.

QQ:84818626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磁制动和紧急停止都不要用,因为这个容易烧毁放大器的,而且这些都不是给伺服控制用的,只是作为安全应用上的
直接给伺服一个停止信号,这个是最快的了,还有调节里面的参数,使伺服响应高.正常的伺服可以达到几十毫秒能停下来,最好的还加制动电阻,把急速降速的能量给消耗.

很有道理!

网友E:
买带刹车的专用伺服器和电机

网友F:
自带制动的伺服电机比较好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电磁制动和紧急停止都不要用,因为这个容易烧毁放大器的,而且这些都不是给伺服控制用的,只是作为安全应用上的
直接给伺服一个停止信号,这个是最快的了,还有调节里面的参数,使伺服响应高.正常的伺服可以达到几十毫秒能停下来,最好的还加制动电阻,把急速降速的能量给消耗.

赞同!

网友H:
三楼分析得比较详细。

网友I:
三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