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 01802007

楼主(2014-12-08):
PC和PLC通讯是出错【es:01802007】
从plc读取的数据异常可能是以下原因:
1.连接对象指定的设定有误;
2.由于电缆异常硬件异常或噪声等,使与plc通讯变得不稳定;
3.plc内的数据损坏
连线方式:
【USB转232】+【FX1N-485-BD】+【FX1N-24MR】
这样连可以吗?
怎么接线??
哪里出问题了呢??? [attachment=129684]
虚心求教

楼主:
[upload=1]
虚心求教

网友A:
232的电缆直接连485bd肯定不行啊。弄条sc-09的线直接连fx1n的422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232的电缆直接连485bd肯定不行啊。弄条sc-09的线直接连fx1n的422口。
就是因为【USB-SC09-FX】一直无法通讯,才连的485
虚心求教

楼主:
USB-09-FX连接时出错
es0180840b
[attachment=129680]
虚心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