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232】电缆线能连【FX1N-485-BD】吗

楼主(2014-12-08):
连线方式:
【USB转232】+【FX1N-485-BD】+【FX1N-24MR】[attachment=129681]
虚心求教

网友A:
三菱FX系列为RS422,请使用USB转RS422转换线与FX1N-422-BD。
Good Luck~

楼主:
本来FX1N-485-BD是与变频器通信用的,USB转RS422转换线连不上,才用的485
虚心求教
电气法师

网友B:
这个不一定是接口问题,你查查你的电脑驱动吧

网友C(2015-07-05):
可以的,加个232转485

网友D:
232接口与485接口肯定不能联的啦,
如果能联,那还分什么232与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