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QD75D4N中如何使命令速度有效?

楼主(2014-12-08):
在QD75D4N中如何使命令速度有效,不管我将命令速度数值设为多少,伺服的转速都是一样的,这是为什么呢?求解答,谢谢!

网友A:
在使用速度变更时,你要进行速度 变更请求的,速度变更请求的缓冲存储器地址为1516、1616、1716、1816,执行速度更改的场合将该值设定成“1”时在进行速度更改。

网友B:
变速要请求的

楼主:
感谢解答,等过两天有空再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