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数学高手

楼主(2014-12-09):
小弟数学很差.. 请问下 伺服的电子齿轮比约分怎么算的 比如 :45086 和10000是怎么余约分的 是两个数一直除以2吗 除到不能出现小数点还是怎么除的.

网友A:
是的。。。。
下载积分:+1(qq791569514) 热心助人!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B:
除到2除不尽为止,就是最后输入到伺服驱动器里的分子:分母
下载积分:+1(qq791569514) 热心助人!

楼主:
意思是这样吗45086/2=22543 10000/2=5000

网友C:
是滴!
下载积分:+1(qq791569514) 热心助人!

网友D:
是这样的
下载积分:+1(qq791569514) 热心助人!

网友E:
同时除以一个数
下载积分:+1(qq791569514) 热心助人!

网友F:
直接输入就行啦,你伺服支撑的话,1:2 和10:20 都一个样
下载积分:+1(qq791569514) 热心助人!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