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works2时候出现的问题,请大师帮忙

楼主(2014-12-09):
用gx works 打开程序是时候出现
未安装gx developer,因此无法从gx works2联动起动。请安装支持联通版本功能的gx develope 后再次执行。

网友A:
应该是没装好,卸载后重新装一遍!

网友B:
部分功能GX Works不支持,需要使用GX Developer,所以,只要安装GX Developer软件就可以了。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