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请教追剪控制,伺服驱动器是用位置模式还是速度模式

楼主(2014-12-09):
最近在做一个追剪控制。是在连续挤出管条机,做定长剪切,剪切长度精度要求不高。初步构思采用编码噐'测量长度和速度再用PLC控制伺服做定长剪切。请教关于追剪控制伺服驱动器是用位置模式还是速度模式。最好有相关例子发上来看看,谢谢名位大俠

网友A:
追剪好像变频器有这个功能吧

楼主:
请问大俠是什么变频器

网友B:
应该有位置控制模式吧

网友C:
伺服做成手脉就行了

QQ:84818626

网友D:
位置模式吧,

楼主:
请问4楼怎样将伺服做成手脉就行了

网友E:
可以用台达的A2伺服,自带追剪和飞剪功能

网友F(2015-06-03):
用我们的飞剪追剪专用伺服,外加编码器来测量长度做闭环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G:
速度控制模式

网友H:
位置控制模式吧

网友I:
三菱的变频器可以

网友J:
位置模式,其实就是电子凸轮的运用,别的都是扯淡

网友K:
位置模式连编码器也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