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9):
刚刚有个朋友问我,plc发脉冲与伺服驱动器的编码器输出组成闭环控制。我倒没用过,不敢确定。特来问问大家。一般的伺服驱动器的编码器输出能直接接plc吗?比如我发10000脉冲,伺服驱动器编码输出是不是也是10000个脉冲,这个跟电子尺有关系吗?还是跟伺服电机的编码器分辨率有关系?希望有用过的朋友指点下。谢谢。

网友A:
可用高速计数器读取驱动器输出 的分频信号

网友A:
伺服驱动器的编码器输出不能直接接plc,它输出的是差分信号。
  • 下载积分:+2(renzhe) 热心助人!

楼主:
    哦,那要接只能买个什么转接器。另外驱动器反馈的脉冲数与我plc发的脉冲数是什么关系。

网友A:
    驱动器反馈的脉冲数=plc发的脉冲数*电子齿轮比
  • 下载积分:+5(renzhe) 真诚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伺服驱动器的编码器输出不能直接接plc,它输出的是差分信号。

    伺服驱动器的编码器输出有什么用?位置控制本来就是半闭环吧?
    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伺服驱动器的编码器输出有什么用?位置控制本来就是半闭环吧?
    不明白

    一般PLC控制伺服是开环。也就是PLC发了脉冲就不管事了。伺服驱动器的编码器输出用处就是,我确定到达了目的地。告诉PLC,我完成了任务。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般PLC控制伺服是开环。也就是PLC发了脉冲就不管事了。伺服驱动器的编码器输出用处就是,我确定到达了目的地。告诉PLC,我完成了任务。

    也就是PLC发送脉冲和电机反馈脉冲比较一下?但是定位完成不是有定位完成信号吗?定位信号可以设置允许脉冲误差的。
    全闭环一般不是用光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PLC发送脉冲和电机反馈脉冲比较一下?但是定位完成不是有定位完成信号吗?定位信号可以设置允许脉冲误差的。
    全闭环一般不是用光删?

    大部分是不用的,但一些特殊场合有人喜欢用。我见过以前一家做点胶机用运动控制卡就需要接驱动器编码器输出。具体有什么好处,其中理由我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C:
    我也想把伺服电机的编码器接到PLC上,通过PLC的高速计数器,控制几十台国产电机的高速同步性,成功的话,可以使用国产伺服电机代替进口的伺服电机了,那可以省几十万啊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