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9):
之前一直使用FX3UPLC, 这次尝试购买的一台FX3UC 的PLC,差价蛮大的
之前买的FX3U64MT的 2300, 这次买了一台FX3UC-32MT的 3000,另加16点输入模块550, 16点输出模块680 ,

另外,接线是个问题,没有配线,插头也没有,问销售商,说没卖过这种线,请问使用过的前辈, 这个线需要自己接,还是可以买? 如果可以买,有没有型号?  如果自己接,要买哪种插头和哪种线???

请不不吝赐教!!!谢谢
[attachment=129729]

网友A:
说明书上记得有吧

网友B:
好像是FX-16E-xx CAB
自我解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FX-16E-xx CAB

谢谢提供信息,我查查看

网友C:
去 MISUMI 胜蓝电气  上去找 都有的  端子台 连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 MISUMI 胜蓝电气  上去找 都有的  端子台 连接线

这两家公司我都知道,都有合作过,我只是想知道原装线的型号 ,不需要端子台,如果要端子台那还如买FX3U的,不需要多花两千元买3UC的

网友D:
你是做了接头自己配PCB板吗
常熟崴立

网友E:
接头就是标准的20pin接头,电脑上软驱上就是这种
我就是买的一般的东西,插上就能用
不是什么高科技

网友E:
就是20p排线
X宝,电脑城有的是
不是什么高科技设备
我的FX3UC排线就是电脑城买的   [attachment=130184]

网友F:
这个供销商也真的牛,日本仔也不厚道,换个接线方式贵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