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6SE70的问题

楼主(2014-12-09):
我厂有多台6SE70-21书本型变频器,可大多原因功率块没有块,而是SUVC板和通讯板损坏,发生故障的机率很高,在此请教专业和民间高手指点一二,告诉原因和维修方法.在此感谢.

网友A:
接地要可靠,特别是变频器和出线!应该前后都要有电抗
Evaluate your time,
Controll your life.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答,现场接地都没有问题,我们现场变频器,只有输出侧电抗器,没有电源输入侧电抗器.

网友B:
通常情况下,控制电源不要停,始终通电,除更换板卡或变频器的时候。

网友C:
接地良好,CUVC板同样损坏,几乎都发生在3.3 的板本上。
关于西门子6SE70的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