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农用上用什么PLC能耐大震动和低温环境

楼主(2014-12-09):
请问农用设备上用什么PLC能耐大震动和低温环境?比如PLC 触摸屏等 或者其他可以代替的 谢谢

网友A:
普通的三菱和 文本显示器可以了。 (最好做个保护盒。)

楼主:
工作环境很差 震动大 在东北气候能使用吗 具体能说一下怎么保护啊

网友B:
东北要用的话,需要宽温型的。西门子好像有区分,其他厂家不清楚,可以直接电话技术支持!

网友C:
如果震动特别大,控制系统箱加减震措施,如固定位置加橡皮等、、、

网友D:
炸弹车听说过吗,在山里面跑的,用的就是三菱,我们公司做了很多了

网友E:
只要是品牌PLC都可以满足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F:
西门子有适合室外的,最好打电话咨询售后服务

网友G:
矩形PLC应该可以,有做军工PLC,积累了很多经验,在苛刻环境下能保证PLC的性能稳定。 [attachment=129825]
国产矩形PLC!

网友H:
如果不考虑价格的话,可以考虑用车辆上用的控制器。像派芬自控,易福门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