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点坏了

楼主(2014-12-09):
pLc点坏了,请问怎么改呀

网友A:
有没有多余的点?

网友B:
PLC点坏了,看有没有空余的点,如果有。是输入的话,可以把坏的点上的接线接到空余输入点上,然后把程序中相应的点也改成新换的点,将程序编译并重新下载到PLC上就可以。输出点也是一样,只是要注意,新改的输出点对应的COM点的电压及电源类型应该与原来相同。
下载积分:+1(川江鱼儿) 谢谢,你讲的很清楚

网友C:
不见楼主回复啊,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D:
输入还是输出点

网友E:
一般端口就换其他的点,特殊端口坏了就不好办了

网友F:
换PLC ,, 嘎嘎....

网友G:
谢谢各位大师,已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