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9):
电动阀门  是不是有个开信号  有个关信号  比如我PLC 输出个关信号 到电动阀 ,     还是的跟电磁阀一样的一直通电啊

网友A:
那待看看电磁阀什么型号

网友B:
电动阀门 由电机的正反向控制阀门的开、关。所以你控制电动阀门应该像控制电机正反转一样,但它有开到位、关到位的信号反馈;可能还有过力矩的反馈,或开度反馈等,这些也要加到控制中去。再有就是开关时间判断(发出开信号或关信号后设定的时间内没有开到位或关到位)是否也增加进去。
电磁阀就一块电磁铁加弹簧构成,得电磁铁吸合打开,断电后弹簧复位关闭,向泵的启停控制。
若有配套的阀门控制器(箱、柜),需要看他们的电路图是否有自锁,没有的话你的输出就要保持;否则输出瞬动点就可以了

网友C:
要看是几位的阀,有的阀失电就自动关闭了,有的不行!

网友D:
就是阀门控制器,PLC控制阀门开度,控制电机正反转,还有阀门位置检测,主要是电位器,然后你在PLC用PID控制就可以了

QQ:84818626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动阀门 由电机的正反向控制阀门的开、关。所以你控制电动阀门应该像控制电机正反转一样,但它有开到位、关到位的信号反馈;可能还有过力矩的反馈,或开度反馈等,这些也要加到控制中去。再有就是开关时间判断(发出开信号或关信号后设定的时间内没有开到位或关到位)是否也增加进去。
电磁阀就一块电磁铁加弹簧构成,得电磁铁吸合打开,断电后弹簧复位关闭,向泵的启停控制。
若有配套的阀门控制器(箱、柜),需要看他们的电路图是否有自锁,没有的话你的输出就要保持;否则输出瞬动点就可以了

  这么说 电动阀   比如我关罚 如果一直通电    阀门电机不就烧掉了啊   应该是取到位信号  切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