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9):
最近看了一下我们厂的机械程序,其中有一些数据储存器d的数值是预设的,不过这些值用GX打开看时应该是十进制的数值,但是我想写十进制的数值进去却总是不行,比如我想把D300中的值改为5000,但是总是显示一些看不明白的值,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哪位大侠给解释下!多谢了

楼主:
百度了一个晚上了,都还没搞明白!

网友A:
十六进制数

网友B:
看看这些值前面的单位 K 十进制  H十六进制

网友C:
混了这么久,连16位,32位都没混明白.

网友D:
我估计d301已被占用,而你要改变的d300是32位调用

网友E:
可能是D300被占用了,亦或是字、字节、位其他地方有用到

楼主:
我早就试过了十六进和十进制的,都是不行的,输入框上面是提示输入字符串的,不知道神马意思!比如你输入十进制的0框内显示48,输入十六进的0框内显示30,不明到底是什么意思了!

楼主:
是任意的,d都是的,我查了程序,没有被占用的,新建的程序来试的,收拾一样的!

网友F:
要不看看阿西克码

网友G:
看看触摸屏输入数据的类型是否正确。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早就试过了十六进和十进制的,都是不行的,输入框上面是提示输入字符串的,不知道神马意思!比如你输入十进制的0框内显示48,输入十六进的0框内显示30,不明到底是什么意思了!

那是ASCII码,对字符“0”,ASCII码是 H30,10进制就是48。
             对字符“1”,ASCII码是 H31,10进制就是49。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是ASCII码,对字符“0”,ASCII码是 H30,10进制就是48。
             对字符“1”,ASCII码是 H31,10进制就是49。

你这几天我也在网上查了下,好像是可以用8位d存储器写一个ASCII的字符串,就是在各个d中写入十六进的ASCII的数值代码,那么就可以组成一个ascii的字符串,但是反过来想在d中写入一个1十进制的数值,无论是十进制,还是转换成十六进制的,都不行,用触摸屏是可以输入十进制的数值,难道gx软件就不能写入?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这几天我也在网上查了下,好像是可以用8位d存储器写一个ASCII的字符串,就是在各个d中写入十六进的ASCII的数值代码,那么就可以组成一个ascii的字符串,但是反过来想在d中写入一个1十进制的数值,无论是十进制,还是转换成十六进制的,都不行,用触摸屏是可以输入十进制的数值,难道gx软件就不能写入?

明白你的意思了,你不要在软元件内存那里改那个数值。在程序里面直接在线,然后有个软元件调试,那里可以直接输入文件寄存器的设定值。
还不明白的话改天截个图给你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明白你的意思了,你不要在软元件内存那里改那个数值。在程序里面直接在线,然后有个软元件调试,那里可以直接输入文件寄存器的设定值。
还不明白的话改天截个图给你就知道了

明白了,谢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