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森兰变频器里“主控制字”和“主状态字”什么意思

楼主(2014-12-09):
三菱PLC RS-485-BD与森兰变频器通讯,“主控制字”和“主状态字”什么意思?需要设定频率、启动正\反转、停止、读出频率、电流、电压。应该设置哪些参数?先谢谢了

网友A:
主控制字:PLC给变频器的控制信号,比如设定频率、启停、正反装;
主状态字:变频器反馈给PLC的状态信号,比如变频器当前开机状态、频率、报警等。
您讲的这个现在理解了!还有些具体的不清楚,方便帮我解释一下吗?
下载积分:+2(厦门鹭客) 真诚感谢!

网友B:
1楼正解,不同品牌的变频器参数要去查手册,比如我们厂用的西门子G120系列,正转就是16#047F
下载积分:+2(厦门鹭客) 真诚感谢!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