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模块AJ65SBP-64AD

楼主(2014-12-10):
参数怎么设置,需要用4-20mA输入。
以前用欧姆龙的,三菱的不知道用什么缩放指令。三菱的是型号是Q312B,是实例就最好了。
谢谢了!!!
所噶!!!

网友A:
型号不对吧,三菱的CCLINK,配置好久可以用了,主站都没有,报个基板型号Q312B

楼主:
主站单元 CC-LINK UNIT QJ61BT11
所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