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0):
我用信捷里的文本显示器,给PLC速度值,可当我上电输入运行后,下次断电值又变为零了,请问怎么保存这个值,

网友A:
选择断电保持寄存器

网友B:
选择PLC保持寄存器,看PLC手册

网友C:
寄存器选的不对或者PLC参数要设置,要看你用的什么型号PLC,说出来帮你参考。